[求助] 标准单元库中缓冲器

楼主(2015-12-11):
请问一下各位,标准单元库中有哪几种缓冲器呢?我看有clock buffer、普通buffer、三态buffer,delay gate,

查了相关资料,除了三态buffer以外,其他buffer之间的区别在哪儿呢?
如果对他们进行设计的话,需要考虑些什么因素呢?

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上,麻烦各位前辈指点指点

网友:
clock buffer要注意上升沿与下降沿的对称性。
三态buffer除了IO外,在芯片内部一般不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您,clock buffer您了解吗?我看了几篇关于时钟buffer的文章,感觉设计都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