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求助:CTS之后到底应该干嘛

楼主(2015-12-11):
在ICC里做完CTS这步:                第一,看timing,通过report_timing 这条命令报出就是坑,信息就几条路径没用,直接去GUI界面timing下报,那里报出所有的
                第二,看skew,我会用一条命令report_clock_tree,生成一个报告,然后里面有各个group的skew最大的一条,下面对应有一条最差的skew下对应的最长的路径和最短路径具体信息,其实不应该用这条命令对吗?因为它报出ICG的了,我们是要去掉ICG的,报skew的时候到底关心不关心ICG?是不是直接用skip_skew那条命令来看skew才对?还有会报maxtransition violation的个数(这个没啥用,只报出了个数,啥信息都没有)。
                第三,看DRC,用-all_drc_violator来看DRC问题
       你们一般会怎么做?CTS之后会干嘛?看timing ,highlight出来我就不知道该干嘛了,我还不会怎么分析skew,怎么让它小,还有transition violation了,该咋整,可以带我飞,教教我不?可以具体说一下嘛,大家互相交流,妹子刚学后端,求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我也是新人一枚,看到没有大神回复,就跟你讨论一下

1. timing 是可以用report_timing来报出的,通过选项-nworst来选择每个endpoint点最worst的条数,也可以用-nworst选项来选择你总共需要报出的最差的条数。还有其他的一些选项你可以通过man来查看。
2.看skew你可以用命令report_clock_tree 加选项-summary来看结果会更直观一些,对于ICG的话,我不太确定。
3.我一般用gui verificaiton -〉error browser来看DRC 但是不推荐哈。。。因为不推荐用gui
CTS之后就place route啊。

跟时序相关的我都是放在PT中去分析的,ICC中不一样要修干净,对于transition violation就是增加驱动或者插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