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network delay很大的问题

楼主(2015-12-11):
下面是其中的一条path的timing report:

Startpoint:SD_BRIDGE_TOP/U_SDIO_SIDE/r_rd_data_reg_301_0

                (rising edge-triggeredflip-flop clocked by MAINCLK_2)

Endpoint:SD_BRIDGE_TOP/U_AXI_SIDE/r_out_rd_data_reg_45__r_out_rd_data_reg_46_0

                (rising edge-triggeredflip-flop clocked by CLK_STU_AXI_ST)

Path Group: CLK_STU_AXI_ST

Path Type: max

Point

Fanout       Incr       Path

------------------------------------------------------------------------------------------------------------------------------------

  clock network delay(propagated)
8.050
8.050

  SD_BRIDGE_TOP/U_SDIO_SIDE/r_rd_data_reg_301_0/CK(SDFFRPQ_X0P5M_A8TH)
0.000
8.050 r

  SD_BRIDGE_TOP/U_SDIO_SIDE/r_rd_data_reg_301_0/Q(SDFFRPQ_X0P5M_A8TH)
0.389 &
8.439 r

  SD_BRIDGE_TOP/U_SDIO_SIDE/rd_data[301](net)

3

  SD_BRIDGE_TOP/U_AXI_SIDE/Syn1st461/B1(AOI22_X1M_A8TH)
0.012 &
8.451 r

  SD_BRIDGE_TOP/U_AXI_SIDE/Syn1st461/Y(AOI22_X1M_A8TH)

0.105 &
8.556 f

  SD_BRIDGE_TOP/U_AXI_SIDE/n300(net)
1

  SD_BRIDGE_TOP/U_AXI_SIDE/Syn1st464/B(NAND4_X1M_A8TL)
0.000 &
8.556 f

  SD_BRIDGE_TOP/U_AXI_SIDE/Syn1st464/Y(NAND4_X1M_A8TL)
0.126 &
8.682 r

  SD_BRIDGE_TOP/U_AXI_SIDE/N177(net)
1

   SD_BRIDGE_TOP/U_AXI_SIDE/r_out_rd_data_reg_45__r_out_rd_data_reg_46_0/D0(SDFFRPQ2BMULT21_X1M_A8TR_C34)
0.011 &
8.693 r

data arrival time

8.693

max_delay                                                                                                    5.050
5.050

clock network delay(propagated)

0.581
5.631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
0.000
5.631

inter-clock uncertainty

-0.352
5.279

library setup time
-0.101
5.178

data required time

5.178

--------------------------------------------------------------------------------------------------------------------------------------

data required time
5.178

data arrival time
-8.693

--------------------------------------------------------------------------------------------------------------------------------------

  slack(VIOLATED)
-3.515

我自己也看了clock tree的情况,找不出原因了,求大神给点建议,谢谢了。

网友:
感觉你这是两个时钟,一个是MAINCLK_2,另一个是CLK_STU_AXI_ST,如果这两个不是同步时钟的话,应该set_false_path。
或者你其中一个时钟set_clock_latency?
仔细检查一下,应该不至于直接由8ns的delay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看他们是不是同步时钟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是clock MAINCLK_2 的clock tree 的情况,是不是没有长上tre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个时钟分频成其他时钟,使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定义的话,源时钟以及分频时钟都属于同步时钟。也就是说各个时钟之间具有固定的相位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skew那么大,肯定是不对的,可能是你的时钟约束有问题。你把各个时钟的关系画个图,然后把你的时钟约束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MAINCLK_2和CLK_STU_AXI_ST之间没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clock tree 没有做平,skew很大,不正常。     首先,trace clock tree 结构,根据报告,找出哪些子tree做长或没做tree,可以在EDI (Innovus) 先用这个命令: > ckSynthesis -forceReconvergent -check -trace cts.trace 或者 > reportClockTree-report cts.trace (<---Innovus可能用不了这个命令)。

    其次,分析是什么原因使得tree做长,是不是clock spec file里面没有正确合理设置GlobalLeafPin?还是GlobalThroughpin/UnsyncPin?
    然后,分析netlist中clock tree structure,并结合constraint中有关create_clock和create_generated_clock是如何定义clock,判断clock spec file是否合理的在该断的时候断,不该断的地方断,同时需要分析design的要求,是不是不该让tool穿的timing path,比如不是STA 需要check的timing path是否设置了set_disable_timing or set_false_path,如果不该穿的path让tool去穿,会使得clock tree做的很长。
    最后,需要总结这次skew很长的原因,避免下次犯同样的问题或者疏漏。设计犯错很正常,但同样的问题反复犯就不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时钟的约束是有问题的:
  • CLK_STU_AXI_ST并没有create_clock;
  • CLK_STU_SDIF2_DIV的master和source不是同一个时钟,你确认一下是否正确?
  • 下面一堆set_clock_uncertainty的设置有问题,都去掉吧
    set_clock_uncertainty -setup 0.2 [get_clocks MAINCLK_2] ;这样
  • 没有关系的时钟之间设置false_path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表示没有用过EDI,你说的这些我会去check,谢谢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你说的几点都不是问题所在,现在我打算插入一个BUFFER试试。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