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没有1uF的陶瓷电容ESR大于200mΩ,0201或0402的啊?

楼主(2015-12-11):
小弟正在做一个LDO,要用输出电容的ESR零点来抵消一个极点,输出电容为1uF,要求其ESR≥200mΩ才有60°的相位裕度,老板要求电容的尺寸为0201~0402之间,我在digikey上找了一下,没有找到合适的,电容的ESR都给的曲线,拿出来仿真相位裕度都只有20°左右。有没有人有这种型号的电容啊?有知道的麻烦告诉小弟一下哈,谢谢!

网友:
陶瓷贴片电容ESR都很小的。

网友:
这么大你只能串一个电阻了,要不然就用电解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我也想穿个电阻,再问一下老板同意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一般都二三十毫欧,满足不了要求呀。

网友(2020-11-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4.7u的陶瓷电容ESR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C:
为什么不改一下补偿方式了

楼主(2023-10-11):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改一下补偿方式了

已经改了

网友(2024-06-04):
是的,贴片电容价格便宜,体积小。

不能因为外部条件限制了芯片应用。
改内部电路设计才是王道。
楼主好样的,请教下20~30m欧的贴片电容ESR说法可有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