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总线标准概述

楼主(2015-12-11):
先进的微控制器总线体系结构AMBAARM公司公布的总线标准。AMBA规范定义了3种总线。

AHB:用于连接高性能系统模块、它支持突发数据传输方式及单个数据传输方式,所有时序参考同一个时钟沿。

ASB:用于连接高性能系统模块,它支持突发数据传输模式。

APB:是一个简单接口,支持低性能的外围接口。

一个典型的基于AMBA总线协议连接的微控制器,将同时集成AHBAPB接口。ASB总线是较早的系统总线,而新版的AHB总线增强了对性能、综合及时序验证的支持。APB总线通常用作局部的二级总线,用于AHBASB上的单个从属IP模块的连接。

AMBA作为一种基本的SoC总线,根据需要,系统设计者必须选择对接3种总线中的哪一种。一个高性能设备可能选择AHBASP总线,这将给IP核集成者带来困难,因为2种总线都试图访问同一类型的设备。还没有明确的方法将设备与AHBASP总线集成。APB桥似乎不但不会提供任何好处,而且会限制连接在上面的高性能总。所有3种总线都包含一个地址状态和一个或多个数据状态。

根据AMBA的规范,连接AHB/ASBAPBAPB桥的唯一功能是提供更简单的接口。任何由低性能外围设备产生的延迟都会由连接高性能总线的桥反映出来。桥本身仿佛是一个简单的APB总线的主设备,它访问与之相连的从设备,并且通过高性能总线控制信号的子集控制它们。

AHB简介

AHB是先进的系统总线。它的主要目的就是连接高性能、高吞吐率的系统模块,如CPUDMADSP。它支持突发数据传输方式及单个数据传输方式,所有时序都以单一时钟沿为基准。AHB在高性能系统取代ASB总线,如在基于ARM1020E的系统芯片设计中。

AHB多路器总线方案

AHB多路器总线方案

AHB多路器总线方案如图所示。AHB的主要特性如下:

高性能的新一代总线;

多控制器;

分段传输;

单周期总线控制权移交;

没有三态实现方式;

32~128位总线宽;

包含一种访问保护机制,用来区别特权访问和非特权访问模式,或指令和数据提取等;

突发传输模式最大字节为16字节;

访问空间限制在32位;

提供为较慢设备使用而遏制数据流的机制;

支持仲裁、REQGNTLOCK

支持字节、半字和字传输;

AHB总线与ASB总线相比,有以下不同:

AHB总线支持分开处理。有很长响应延迟的从机在准备传输数据时让出总线,从事其他传送操作。

使用单一时钟沿控制所有操作,有利于综合和设计验证

使用中心多路器总线方案,而不是三态驱动的双向总线

支持更宽的64位或128位数据总线配置

多路器总线方法可能会带来很多额外走线,但双向总线会带来恩多设计问题,对于综合系统则问题更多。例如,当芯片特征尺寸缩小时,布线延时成为决定性能的主要因素。单向总线通过重复插入驱动器而得到好处,但这对双向总线就非常困难。

ASB简介

ASB是通用系统总线,是一种微处理器和系统外设的高性能互联总线,也是目前使用比较普通的总线协议。

其主要特征如下:

多控制器;

突发数据传输方式;

流水线传送;

32~128位总线宽度;

包含一种访问保护机制,用来区别特权访问和无特权访问模式,或指令和数据提取等;

双向数据总线;

访问地址空间限制在32位;

提供为较慢设备使用而扼制数据流的机制;

仲裁支持REQGNTLOCK

APB简介

APB是外围互联总线,其特点是易于使用和低功耗。ASB总线提供了相对较高性能的片上互联,适合于处理器、存储器和具有复杂内建接口的外围宏单元。而对于非常简单且性能低的外围接口,如果采用ASB接口,相对而言开销就太大了。作为ASB总线的补充,APB是一个简单的静态总线,为非常简单的外围宏单元提供最小的接口。

APB总线包括地址;读数据和写数据总线,不会宽于要连接的外围单元必需的总线宽度;一个读/写方向指示信号;单独的外围选通信号;一个外围时间选通信号。APB传送时序基于PCLK。所有APB器件由信号PRESETn复位。

APB的主要特征如下:

低性能。低功耗外围总线;

单控制器;

非常简单,只有4个控制信号;

32位地址空间;

多达32位数据总线;

分开的读和写数据总线。

凌阳教育,专注嵌入式人才培养13年,完善的培养方案,强大的师资,合理的课程安排,成功从小白蜕变为嵌入式工程师。想了解凌阳教育,或者获得更多嵌入式学习资料的免费下载,请点击www.sunplusedu.com访问凌阳教育官网

网友(2016-01-13):
路过学习一下,长知识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