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信元求 XA(CustomSIM)的license file 的多核心 feature是什么?

楼主(2015-12-11):
求 XA(CustomSIM) license file 的多核心 feature是什么?1000信元作为报酬

网友:
好像这个功能只能在全spice的精度下用, 可能就与hspice的multi-core差不多了, 不过我没用过.

楼主:
谢谢,不过我是没有这个CustomSIM license。
我的license 只能让我使用 单核 仿真。

如果你能使用 CustomSIM 进行多cpu仿真。
请你看看你的 CustomSIM 的 license file。
里面有个 feature, 对应 CustomSIM multi core的
只有有这个feature, 才能使用多核cpu

网友:
我只是觉得这个功能好像用处不大, 之所以用XA, 是希望它比hspice速度快点, 但如果把它的精度设置到level=7, 它的速度就和hspice一样了, 我就直接用hspice的多核心做仿真了.
我的license也没有这个featur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是2012 06版本的吧。你看2013 03版本的就没这个限制了。
level可以不是7.
反正我在文档里没看到。
所以就有意义了。我搞定了
看这个帖子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587149&rpid=8849037&fav=yes&ordertype=0&page=1#pid8849037

网友(2016-02-18):
回复 网友B:

我用设置了多核,可以跑,但是仿真所需时间和单核基本没区别,这是咋回事

用hspice仿真时,单核与多核的时间差异还是挺明显的

楼主:
我的差别很大
你的版本是2013 03吗。
以前版本不行
回复 网友C:

网友(2022-03-26):
license最大只能支持8个线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