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管子前缀需要从M改成X,改后提网表管子的W和L参数不见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11):
因为高压管子model描述用的子电路模式,需要将管子的前缀从M修改成X,修改后出现问题,什么原因?

网友:
说明你没有改好或改的不对,不知你怎么改的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文提到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不过又有新问题产生了。
   解决方法,修改aucdl选项里的函数:
    普通管子的netlistprocedure函数为ansCdlComPrim,而高中压的用子电路描述的管子应该修改为ansCdlSubcktCall,之后再修改device的nameprefix头缀即可。
    然而提网表后发现,MOS的terminal顺序变化了,正常的是D/G/S/B,修改后变成B/D/G/S了,即第四端跑最前边了,而aucdl里边明明还是D/G/S/B顺序;对某些需要修改头缀的电阻采用同样修改方法,结果提出来的电阻正负端也颠倒了。不过各device的W L  M这些参数都有了。
     请教该如何解决?

网友(2021-08-24):
在所用的symbol 内Edit 里面Properties 下的 Pin order 内,改变顺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