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uffer驱动能力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5-12-11):
你们好!请问一下buffer是否能驱动负载,通过仿真什么性能可以看出?谢谢指导!

网友:
负载是电阻还是电容? buffer是模拟运放还是数字inverter? buffer输入信号是什么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buffer是这种结构,负载为1pF//50欧姆电阻

网友:
仿真接了负载后buffer的slew rate,带宽等性能还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
直接仿真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不带负载仿真的时候带宽是50MHz,我带了负载仿真是30MHz,性能要求是25MHz,那么可以说明我设计的具有驱动能力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z仿真一定要带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带载仿真各项性能满足要求后就可以说明具有驱动能力,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搭车请教一下,如果是数字inverter buffer,怎么仿真它的驱动能力呢?谢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觉得直流特性需要接一个电阻负载(上下拉电阻), 然后看看输出的VOL,VOH是否满足要求;
交流特性需要接一个电容负载, 输入方波, 看输出波形的上升, 下降时间是否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