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来乍到,对模拟了解甚微,小白求指点~~

楼主(2015-12-11):
如果要仿真CMOS管子的阈值电压对器件性能的影响,阈值电压服从一个高斯分布,如何把这种统计分析和蒙特卡洛仿真结合起来仿真呢,求高人指点,非常感激!!

网友:
蒙特卡洛分析就是统计分析的一种. 蒙特卡洛分析时可以指定器件模型参数的分布特性, 然后run仿真, 具体步骤可以参考仿真器的使用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需要修改参数,入口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仿真器不一样, 具体的入口请查询帮忙文档中有关蒙特卡洛分析的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