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与存储

楼主(2015-12-11):
目前,有没有把计算资源与存储做到一起的架构或者器件?因为如果是计算ddr中不同区域的加法或乘法,还要先读出,送给计算资源,再计算,然后写回,这个延迟太大了,有什么方法减少这个延迟吗?

网友:
哈佛架构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哈佛结构只是将数据和指令分开存储,提高并行性和安全性,不是我要问的问题。我的问题最直观的想法是有没有可能将计算资源做到sdram等存储部件里或其它解决减少存储内部数据计算的延迟的方法

网友:
应该不行,理论上是CPU速度特别快与寄存器之间,但CPU与内存之间速度欠佳,因此有了cache1,2,3...
提高内存的速度可以提高CPU访问数据加快,但是无论如何都存在一个问题“越大速度越慢”。
寄存器访问速度开:一是它是由于触发器组成其次还因为寄存器小,寻址超快,而内存现在一般都是4G以上,所以空间太大也会影响数据访问时间。
以上我的见解,有不妥之处希望海涵及相互交流学习进步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多讨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