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增益仿真波特图log坐标怎么切换为线性坐标呢?

楼主(2015-12-11):
如题,cadence 增益仿真波特图log坐标怎么切换为线性坐标呢?

网友:
鼠标放到坐标轴,右键

网友:
我用hspice仿真的,在图上坐标位置右键就可以选择啊

网友:
在仿真设置时,直接将步长改为线性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的linux上的cadence 版本。貌似没有右键选项和步长设置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的linux上的cadence 版本。貌似没有右键选项哇

网友:
多谢分享,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