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bandgap瞬态仿真

楼主(2015-12-11):
到底带隙基准需要仿真瞬态响应吗?就是电源随时间变化仿真带隙基准的输出,但是有时候AC很稳定的时候,瞬态反而会震荡,有人知道吗?还是仿真方法不对?

网友:
上图 看看有哪些环路 说不清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要看瞬态!

网友:
瞬态如果振荡,电路肯定有问题

网友:
瞬态最重要

网友:
AC仿真中如果0dB带宽以内有没有抵消干净的零极点对(doublet), 瞬态响应的建立时间可能会比较受影响.

网友:
能否看看你的ac仿真环境啊?用的hspice还是spectre呢?

网友:
瞬态很重要,ac不一定准的,到最后还得看瞬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第一次接触到doublet这个概念是在Sansen的书上,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搞明白为什么会影响稳定时间,可以帮忙推导解释一下不?如果楼主中的带隙的环路带宽中有doublet的话,应该只会使稳定时间比较长,而不是一直振荡吧?

网友:
ac仿真的时候有没有接负载? 也许你ac仿真的环境不对,最终还是要看瞬态的

网友:
瞬态必须仿真,才能说明电路能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doublet主要是影响建立时间, 的确不会产生振荡.
可以在论坛搜索"Relationship Between Frequency Response and Settling Time of Operational Amplifiers"这篇论文看有关doublet对建立时间影响的具体推导.

楼主:
对,我查过了电路,加长瞬态仿真时间就发现是稳定的,但是建立时间会很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我想起来了,这篇论文在拉扎维第10章的参考文献也有提到过,以前都没有注意到,现在正好补一下,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