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小弟请教个pex的问题

楼主(2015-12-11):
smic13工艺的pex文件rule.s文件里有个定义,直接把衬底的电阻(ptap/ntap)忽略了,想知道这个衬底电阻是太小而直接忽略吗?还是有其他原因,还有后端抽取寄生的时候,diff层对电容有贡献吗?

网友:
没听说过要抽取衬底电阻的,难道你设计中要用到衬底的寄生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自己的工艺有抽的

网友:
牛叉,自己的工艺,这个不是问你们的工艺开发人员最好吗?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们自己工艺是在umc工艺上改的

网友:
哦,不管是在哪个工艺厂的基础上改的,你的工艺设计人员有工艺方面的了解,问他们最好
目前国内没有fab的小公司自己的工艺都是在别人的基础上修修改改的,打造属于自己的工艺,感觉也挺烧钱的

回复 网友B:

网友:
是否是run lvs 衬底电阻被忽略了, 而xrc 还是会被抽出来? 一般工艺的衬底电阻在xrc 时都会被抽出来的.

网友(2018-10-25):
请教个问题,rule.s这个文档是抽什么的rule呢?
个人理解,后仿的rule,有rule.C 和 rule.R 不就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