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仿真报错、警告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5-12-12):
      菜鸟又来请教问题啦啦~
      这是我跑的一个小电路,宽长比还没调,先凭感觉设了。然后就出现如上图所示的报错和警告,我大致知道是宽长比的问题,但是想深究一下,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其他管子的宽长比限制会和M72这一个管子有关系呀?(确实M72的宽长比会比那个几个警告的大一些)
      下面那个报错也是很困惑,“vsat要是正值”这个我理解,但是按理说,VGS小于vth,不就直接关断了么,这顶多算是一个电路设计错误,为什么会报错呢?

网友:
它是说与M72这个管子对应得MOS管模型有关, 或许其他几个管子与M72都用了同一种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确实是用了同样的模型。请问,用了同样的模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警告呢?其他管子除了宽长比之外与M72都一样。

网友:
通常MOS管模型对其W, L有最小或最大值限制, 根据警告提示, 这些管子的某些参数设置超过了模型所要求的正常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