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这个管子内阻可以小到50ohm?

楼主(2015-12-12):
为什么箭头指向的这个管子内阻可以小到50ohm(0.4V/8mA)啊?

网友:
我记得一般不说MOS管直流交流的吧?不应该是MOS管大信号模型和小信号模型么?如果是MOS管工作在饱和区,那他的小信号模型中电阻为VI曲线饱和区那一段的斜率。而你画的图是输出级的反相器,这个应该是大信号模型,因为无论是P管还是N管其实都是重复完成打开和关断功能(或者说上拉下拉功能)。通常在高速通信中,我们默认信道的阻抗为50欧,为了保持通道阻抗的稳定和连续性(以免造成过多反射),信道电阻为50欧姆是经验值,所以输出的阻抗要求设计为50欧姆,对应到你这个输出反相器就是PMOS的上拉阻抗为50欧姆,NMOS的下拉阻抗也为50欧姆,即PMOS导通时,输出端(漏极)到VDD的电阻为50欧姆,同理NMOS导通时电阻也为50欧姆。这并不是直流或者交流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是 50ohm呢

网友:
怎么算出内阻是50的?应该是变化的电压除以变化的电流得到内阻吧

网友:
多谢分享,正需要

楼主:
怎么算出内阻是50的?应该是变化的电压除以变化的电流得到内阻吧
引用 网友A:

最小的VOL0.4V除以灌入的电流8mA~

网友:
你是认为rds应该很大,不可能小到50吗?一个是交流阻抗,一个是直流的电阻

楼主:
你是认为rds应该很大,不可能小到50吗?一个是交流阻抗,一个是直流的电阻
引用 网友A:

噢~想成交流了~
直流电阻典型值是多少啊?

网友:
不知道,从来没从这个角度考虑过。感觉这个用来做为输出级,主要关注摆幅和驱动能力,可能用你定义的指标也能表征。

网友:
专业求信元者表示关注

网友:
如果想要  5欧姆也可以啊  只要拉大管子尺寸就行了

楼主:
如果想要  5欧姆也可以啊  只要拉大管子尺寸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mos管的直流电阻怎么算呢?

网友:
MOS管直流内阻的典型值是多少啊?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书,多仿真电路,等见识多了可能你就发现没有典型值这种说法了,比如说,我以前认为一个管子饱和的话它的ron通常可以到几千欧姆以上,这也是教材上说的一个晶体管本征增益可以达到几十的原因,但后来我做了一个电路,因为要对大信号快速响应,它的摆率就要做到很大,大到我们吃惊的程度,因为一个管子流过几毫安以上的电流,它尽管还是sat的,但ron降到了只有几十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赞同此观点

网友:
感觉这不是仿真的事,是想清楚这个Ron是交流的阻抗还是直流电阻,认为它有几十千欧姆,是认为Ron是交流阻抗吧,那饱和区时就应该很大吧。如果Ron是直流电阻,这个改变工作点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变化

网友(2019-07-10):
Mos 低压 rds_on 很小, USBswitch  rds =25m Ohm ..对就很小, bonding wire ~100mOhm .
一般来说 mos rds 动态. 所以跟loading会有关. USBswitch 要求 I=1A
压降 <25mv .  所以要求就  25m . 不过一般设计 20~50m Ohm .  很大的低压MOS超大. Bondingwire 须打很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