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高频的信号跌落

楼主(2015-12-12):
在一块阵列芯片中(大小为6.4mm2x6.4mm2),有一条长的高频时钟线(180MHz,1um宽,3.2mm长,用顶层金属),请问这种情况下高频的连接是否会出问题,信号会跌落吗?如果是,考虑的关键技术点是什么,怎样改进?

初步想可能得把这种连线考虑成传输线,可现在做的比较偏数字,没这方面的经验,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
3.2mm 传 180MHZ 的时钟 还不需要传输线。后仿提 RCC 参数,看源头的驱动需要多少

网友:
后提,仿真

楼主:
谢谢提醒,我试试

网友: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问一下信号跌落是什么呢?我设计了一个锁相环单端输出5.4GHz,最后一级反相器输出阻抗为50欧姆,输出到PAD有200um长、5um宽的matel,理论上PAD的输出应该是满摆幅的,但是现在测试结果摆幅只有100mV左右,请问您遇到过这种情况么?(应该不是锁相环的问题,因为片上还有别的模块需要锁相环提供时钟,其他模块工作正常,所以锁相环输出即使不是满摆幅也是接近满摆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