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管的这种画法的作用

楼主(2015-12-12):
请问NMOS管画成这种形状有什么好处?另外NMOS管的外面用poly形成一个环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这是耐压器件吧?外环的poly接电位么?不接可能类似于注入区的自对准。

网友:
soi工艺,沟槽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分析出来应该是耐压器件。整个芯片的衬底接负压,外围的poly接了一个零电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详细一点么?我还没有接触过此类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I话再剖一层应该看的出来。

网友:
不懂工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