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阻的连接

楼主(2015-12-13):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151213210030836b002e9de094.png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151213210030836b002e9de094.png

网友:
看不到内容啊

回复 楼主:

楼主:
第一次发表,不会弄,在这表示道歉。
谁能解答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网表提出来的器件属性中没有w和l的信息。而lvs 的command file默认比较的是电阻的w和l值,结果在网表上找不到。

楼主:
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
要看具体情况,是pdk的问题,是command file的option的问题。还是两个都没啥问题就是不match。

网友:
spi中沒有WIDTH與length的定義

网友:
版图上提出的是W/L,网标提出的可能是电阻值

网友:
左侧指command file 认电阻的w/L 方式, 而在右侧你的netlist 即网表中的电阻 没有这个参数!

楼主:
谢谢你们的解答,我在网表里加入W和L的数据后,就可以了。
有这么一个论坛讨论真好

楼主:
我不会弄那啥样,所以只能以QQ截图的形式来,上面那个电容怎么连呢,新手别见怪。
其中顶层为PLOY3,底层为Ploy2,连了老是说missing instance 。

楼主:
这个电容怎么接,顶层是Ploy3,底层是Ploy2,连的时候老是missing in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