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PECL共模输出电平问题

楼主(2015-12-13):
众所周知LVPECL共模电压应该是2V。但是根据这图 LVPECL上下拉电阻导致共模电平不应该是1.3V吗? 这是TI应用笔记的图,我不太能相信他错了。谁可以解答一下 ? 谢谢了。

网友(2017-06-19):
特地进账号回答你的问题,当端接到Vcc-2v时,共模电压为Vcc-1.3v,Vcc为3.3v,这样共模就是2v了。。因为它本身输出就带直流成分,要不然怎么输出?可以学习下 输出接口

网友A:
楼上的解释是对的,LVPECL是电流驱动型接口,OUT+/-通过50欧端接于Vcc-2V。
由于输出电流为14mA,  Vcc - 2V + 14mA*50欧(端接电阻)= Vcc - 1.3V
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B(2021-12-26):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解释是对的,LVPECL是电流驱动型接口,OUT+/-通过50欧端接于Vcc-2V。
由于输出电流为14mA,  Vcc - 2V ...

敢问楼主,LVPECL 的14mA 电流是怎么来的? 这个电流是哪里确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LVPECL 的14mA 电流是怎么来的? 这个电流是哪里确定的?

我也想知道这个14mA是哪里来的?

网友(2022-02-20):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这个14mA是哪里来的?

从上面的图看,由于这个是射极输出,这个14ma 应该更第一级输出电压,还有输出的端接直流电阻大小有关。但是为啥就定了个14ma ,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2024-01-07):
不小心看到了,但愿对后来者有帮助;
1.你所认为的1.3是认为前后级都是开路,只有上下一个电阻串,因而电阻分压形成了Vcm=1.3的假象;
2.实际按照文档描述,pecl一定是射级开路输出,并且伴随所谓的14mA单路输出电流,因此在建立方程的时候,应该是(vcc-vcm)/R1+14mA=vcm/R2,代入图中的数据从而得到真正的vcm=2V,而不是1.3;
3.戴维南的等效不可能改变共模的,一定是等效阻抗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