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替换库

楼主(2015-12-14):
想写一段skill,用来一次性替换电路图里的器件的库
procedure(ch()
   cv=getGetSelSet()
forech(aa cv
    if( aa~>objtype=="inst"
then
aa~>libName="tsmcRF18"
)
)
)
运行提示dbSetq cannot set attribute -libName

请问是这句话有问题吗?aa~>libName="tsmcRF18"

网友(2018-07-13):
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A:
回复 网友B:

    LIB 和CELL不是参数,不可通过"~>"更改
   可以试试用leReplaceAnyInstMaster()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利用dbopencellviewbytype()函数实现了,已经解决了

网友(2023-08-2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替换以后器件参数没有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