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神们,ln函数在Verilog里面可以用什么函数近似啊?

楼主(2015-12-14):
请问大神们,ln函数在Verilog里面可以用什么函数近似啊?

网友:
没。verilog事硬件语言又不是matlab.
lnx 这需要先搞成多项式数值表达。然后再计算。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么级数展开,要么cordic算法,数少就查找表简单做

网友:
Cordic 反双曲模式
网上自己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