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制器小信号模型电路固有频率测量

楼主(2015-12-14):
调制器小信号电路模型如图所示,想打算先测一下他的固有频率,然后加上驱动电路的差分输出再测他的频率,比较一下加不加驱动电路对小信号模型频率影响,其中频率指的是-3dB频率,那么这个小信号模型的固有频率该怎么测啊?u g

楼主:
有知道的吗,谢谢

网友:
所谓的小信号模型都是线性模型,不可能出现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二极管还能等效吗?假如有以下小信号模型的话,怎样仿真他的光学频率反应曲线图啊 ,您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