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P48E核乘以小数该怎么截位操作

楼主(2015-12-14):
是这样,我的输入是16bit,希望输出还是16bit,乘以2的话,个别点会溢出,所以只能乘以一点多,但IP核定制没有这个小数方面的选项啊,该怎么操作呢?先谢谢大家

楼主:
而且,奇怪的是,我在将输出位宽保证的情况下(输出按要求来,不指定位宽去截数),乘以3的结果是小于乘以2的,而且乘以3的值与乘以1的值相等。

网友:
FPGA内部的数据全是整数,如果是小数都是设计人员要先想好小数点在什么地方。举个例子
数A=16’b1101(数值为13),小数3’b101(假设小数点在第二位,数值为1.25),乘法的结果为19’b1000001。乘数的结果依然为2位小数。也即整数为10000=16,小数为01=0.25,所以结果为16.2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出现这个结果是因为补码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试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