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这个电路能实现吗?

楼主(2015-12-14):
RX为待测电阻,为几百K欧到几十兆欧级别,R为10兆欧电阻,我需要时时检测RX电阻值
当RX变化时,R的电压也变化,通过运放放大,反馈到可调电源,可调电源自动调节增加输出或减小输出来保证R电压稳定
也就是通过电压基准来恒定输出电流,使我检测到的值与待测电阻是个线性关系

楼主:
请大神赐教!!!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吗?各位大神给点思路也行啊

网友:
这个运放的一端确定接地?这样电阻R上就没有压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框架图,不是实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