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普通的clockbuffer是如何设计的?

楼主(2015-12-14):
最忌看了几篇关于时钟buffer的英文文章,看到很多做的clock buffer都很复杂,结构里面有charge pump、控制级等、还有PWCL等控制环。
在这儿请教一下各位,标准单元库中clock buffer的设计都是这么复杂吗?有什么普通的clock buffer结构吗?搜了一下中文的paper,基本上很少有讲时钟buffer的设计。
谢谢给位!

网友:
你看的都是模拟方法设计的关于锁相环的时钟吧!数字IC中其实主要指就是时钟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答!因为之前没做过数字相关的东西,所以有些基本的概念都不太熟。请教一下你,数字电路中是使用普通的buffer去构成时钟树来形成时钟buffer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会有专门用于时钟树的逻辑单元的,例如CKXXX的门,对上升下降沿的要求更高。

网友:
就是更balance rise,fall delay一些, 有的input pin加了diode,驱动能力可以很大,和其他buffer区别不大,
数字的

楼主:
回复 6# icfbicf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