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还是HVNMOS?

楼主(2015-12-14):
这个器件是NMOS管还是BJT管?另外器件外圈的poly是做屏蔽用的还是有其他用途?

M2和M1,拍照的公司只拍了4层

网友:
没有其他层的图了吗?信息量有点少,看着像BJT

回复 楼主:

网友:
那个黄色的应该是金属层次 不是poly层   该器件应该是BJ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又增加了两层,M1和M2层的。再帮忙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金属是白色的,外圈应该不是金属吧,我又更新了下照片。

网友:
应该是HVMOS,BJT的话基级没有注入

网友:
BJT 的基极没注入, 应该是HVMOS, 不过mos的drain space 好大!

网友(2016-01-29):
BJT,大尺寸节点工艺经常在b上画多晶

网友:
那外圈亮亮应该是 metal 吧 ??. 可能是  BJT

base  Emitter base  ---space -- collector

RULE 多少 ? 一 般 BJT 会LAYOUT如此?
一般VERTICAL BJT 会长方形
平坦的 PNP 会画圆 ,
比较少看base 画多边形方式 , 但是 UHV 会画 跑道型  但是 也不像 .

HV mos ? 一般 MOS 都会打很多 contact 不太会如此 .

多少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35V的电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