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人求问仿真工具里的symbol含义说明在哪看?

楼主(2015-12-14):
如题,小弟毕设要用IBM 0.13um BiCMOS工艺,想问下这个工艺的器件说明文档(就是这个工艺下不同的管子特性,电容电感说明等等)一般在哪下,或者哪位大佬有,给小弟指点一下,多谢了!另,如图,要是用这个工艺的话用哪  个版本的仿真工具比较好?

网友:
一般器件的特性说明文档通常和器件hspice模型文档放在一起,可以找找试试.

网友:
一般在工艺说明文档的.mdl文件里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