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C615 floating license server

楼主(2015-12-14):
目的是起IC615的license server来供多台机器使用,用了坛里的patch和floating license.bat,但是起server总是如下,没有一个feature成功。单独指定LM_LICESNCE_FILE是可以在本机正常启动的。请指教,谢谢.

16:15:06 (lmgrd) -----------------------------------------------
16:15:06 (lmgrd)   Please Note:
16:15:06 (lmgrd)
16:15:06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6:15:06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6:15:06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6:15:06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Macrovision's
16:15:06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6:15:06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6:15:06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6:15:06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6:15:06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6:15:06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6:15:06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6:15:06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6:15:06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6:15:06 (lmgrd)   and UNIX. Contact Macrovision at
16:15:06 (lmgrd)   www.macrovision.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6:15:06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6:15:06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6:15:06 (lmgrd)
16:15:06 (lmgrd) -----------------------------------------------
16:15:06 (lmgrd)
16:15:06 (lmgrd)
16:15:06 (lmgrd) The license server manager (lmgrd) running as root:
16:15:06 (lmgrd)  This is a potential security problem
16:15:06 (lmgrd)  and is not recommended.
16:15:07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0.2 build 20997) started on lnx1 (linux) (12/14/2015)
16:15:07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5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16:15:07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6:15:07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16:15:07 (lmgrd) License file(s): /root/lic.dat
16:15:07 (lmgrd) lmgrd tcp-port 5288
16:15:07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6:15:07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2 build 20997
16:15:07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40219 pid 9485)
16:15:0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6:15:07 (cdslmd)  ==>FEATURE 100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FE7469F
16:15:0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6:15:07 (cdslmd)  ==>FEATURE 111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D921110E9459B
16:15:0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6:15:07 (cdslmd)  ==>FEATURE 11300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E1C1760AC7077000
16:15:0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6:15:07 (cdslmd)  ==>FEATURE 11400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E2C1750BC7067000
16:15:0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6:15:07 (cdslmd)  ==>FEATURE 11701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C6CA9207D7037100
中间略,都失败
16:15:08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6:15:08 (cdslmd)  ==>FEATURE Xilinx_FPGA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HOSTID=ANY \
SIGN2=EBBF5D4A6B5E249
16:15:08 (cdslmd)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lnx1
16:15:08 (cdslmd) 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16:15:08 (lmgrd) cdslm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  Please correct
16:15:08 (lmgr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daemons.
16:15:08 (lmgrd)
16:15:08 (lmgr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
16:15:08 (lmgrd)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16:15:08 (lmgrd)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16:15:08 (lmgrd) /root/lic.dat
16:15:08 (lmgrd) is the license file you want to use.
16:15:08 (lmgrd)

网友:
license daemon "cdslmd" 也要patch.

网友:
回复 楼主:

    patch后不用启动license server,直接设置CDS_LIC_FILE 环境变量到生成的license文件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patch脚本并没有change cdslmd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单台机器是LM_LICENSE_FILE直接指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我多台host想拿license的话,不把server放license文件路径mount过来就没法抓license,所以希望起license server,通过5280@lnx1来拿license

楼主:
已解决,需重新生成license file,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用启动license server,其他机器直接设置CDS_LIC_FILE指向服务器的那个license.dat文件,license.dat文件里的SERVER、VENDOR和USE_SERVER行全部注释掉,就是floating的,每台电脑都能去服务器抓licen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不叫floating

网友(2018-05-18):
回复 楼主:

   怎么重新生成license,我现在遇到的跟你一样的问题,请指教!

网友(2018-07-24):
回复 楼主:

    能分享吗

网友(2021-07-21):
引用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放license的服务器,要具体做什么呢?
license放在任意路径吗?

然后 环境变量里 写CDS_LIC_FILE 5280@hostid 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