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下传输线电感

楼主(2015-12-14):
要搭rf级的LC-VCO,想用传输线代替电感,求问 virtuoso 里如何实现传输线电感?工艺库里只有螺旋电感。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需要电磁仿真软件,在我们组,主要用EMX。
    EMX可以直接集成到Virtuoso。

    另一个电磁仿真软件是momentum,同样可以集成到virtuoso。这两个软件我都用过,但EMX 好用太多,仿真速度快。

     流程:
     1. virtuoso layout
     2. EMX 电磁仿真,得到s 参数模型(精确)
     3. 对这个模型做sp仿真(spectre),提取z参数或Y 参数,通过简单的公式提取电感和q(大致)
     4. 如果不满足,回到第一步修改layout;如果满足结束。

     NOTE: 在使用电磁仿真软件时,你需要substrate file(基板文件),如:EMX使用 .proc文件,momentum使用 .ltd 文件。这两个文件定义了每一层金属的电导率,每一层绝缘体厚度,电容率等等。因此,你需要向vendor,如:TSMC 询问他们的工艺参数,然后自己编写这些文件。

网友:
LS版主说的很好,需要用电磁仿真软件抽layout,得到这部分传输线的s-parameter,抽layout的时候需要注意把这部分传输线周围的连接也一起加进去,这些东西会影响到传输线阻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网友(2016-09-11):
呃,正在找emx破解版呢,貌似没有啊

网友(2016-10-26):
可以用ADS这个软件自己画电感,衬底文件应该可以在PDK中找到。

网友(2016-11-30):
电感建模和传输线建模HFSS 比较方便。 ADS可以对应拿来仿仿比较下。不过美帝好多用sonnet。。其次,跪求EMX破解。

Joy版主组是大牛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8-03-08):
回复 网友A:

   大佬,我正在寻求smic工艺场仿的方法,我从.itf文件中提取了相关的衬底信息,在ADS中设置了衬底文件,但是导入电感GDS文件后,场仿结果与官方提供的参考相差较大,目前仍没能找到问题所在。不知您那是否有EMX的安装文件与破解,作为学生实在拿不到license,而且网上EMX的资料太少了,现在一筹莫展,希望大佬能提供帮助。

网友(2020-02-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我现在有.proc文件,但是我只能用momentum进行仿真,请问您知道怎么将.proc文件转化为.ltd文件吗?

网友B(2021-02-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应该怎么找tsmc的工艺参数,编写proc文件呢?

另外,屏蔽层效应用EMX里面的nport能仿真/建模出来吗?

网友(2021-08-05):
请问楼主有emx教程吗?求一个啊

网友(2021-09-25):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22-11-13):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您好,请问在process中填写.proc路径后剩下的怎么操作呢,出现了如图显示,还请大佬帮忙指点下,感谢

网友:
请问楼主,如果我想用1/lamda传输线模拟电感、电容,怎么在前仿真中实现呢?

网友(2023-09-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多个pin的传输线怎么生成相应的模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佬你好,我想问一下自己画的传输线电感跑LVS时报错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02-01):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想请问一下前辈,EMX界面仿真以后直接在ploted的New里面导出来的图会不会不太准,还是说一定最好要搭个testbench提取Z参数

网友(2024-07-09):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应该怎么找tsmc的工艺参数,编写proc文件呢?

另外,屏蔽层效应用EMX里面的nport能仿真/建模 ...

您好,请问编写proc文件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11-18):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