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约束--delay clock

楼主(2015-12-14):
SPI 最后一个时钟沿产生写寄存器的时钟(spi_wr_clk)和数据(spi_wr_data),但由于是同沿,所以将spi_wr_clk向后推迟了5ns,请问DC如何约束这个推迟的时钟??

时序图

时序图

网友:
个人感觉不行。
直接用SPI的最后一个时钟写入寄存器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