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ICC中,设置了routing blockage,工具还是会往里面route线,求解(已解决)

楼主(2015-12-14):
chip是500x300,将右边{400 0}{500 300}一块,block掉最高两层
但是依然会有最高两层的metal在blockage里面,不过比不blockage要少
congestion在chip中间有一点,其他地方基本没有
std cell利用率才70%,6层metal

网友:
要设置成route_guide而不是routing blockage,route_guide才会阻止Zroute,routing blockage不好使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试看

楼主:
用route guide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