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四选一MUX用哪个好?

楼主(2015-12-14):
四选一MUX用这三个中的哪个好啊?
a.  b.  c.

最佳答案

网友:
第一个吧,毕竟门电路

网友:
看你要传什么信号啦

楼主:
看你要传什么信号啦
引用 网友A:

传模拟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模拟信号的话肯定不能用第一个了,如果传的模拟信号电压比较低可以用第二种,如果是比较高的电压就需要用第三种传输门的。第二种需要将输出的反相器去掉~

网友:
用图二吧,也可以做稍微修改,让右下角的两颗mos拿掉,将P2和P3的讯号分别连到P0和P1的路径上。这样就可以用6颗mos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图二是8颗。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模拟信号的话肯定不能用第一个了,如果传的模拟信号电压比较低可以用第二种,如 ...
引用 网友A:

模拟电平经过MUX,损失了一点电压,怎么解决啊?

楼主:
用图二吧,也可以做稍微修改,让右下角的两颗mos拿掉,将P2和P3的讯号分别连到P0和P1的路径上。这样就可以用 ...
引用 网友C:

电平经过MUX有点损失,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
首先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如果传模拟信号而且模拟信号的动态范围比较大时,你应该用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所谓的Tranmission Gate。例如输入信号为VDD,你无法使NMOS进入Triode区,但是PMOS可以。同理,当输入信号接近0V时,你无法使PMOS进入Triode区,但NMOS可以。

如果没有电流流动或电流特别小,MUX不会损失电压或损失可以忽略。所以你一般需要高输入阻抗的Buffer为MUX的负载。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模擬的輸出沒加buffer吧?一般都有trade-off的考量喇,不想加buffer就考慮用TG。

楼主:
不能加buffer啊,加了buffer不是只能传电源、地电平了~

楼主:
首先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如果传模拟信号而且模拟信号的动态范围比较大时,你应该用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所谓的 ...
引用 网友D:

“MUX不会损失电压或损失可以忽略。” 怎么会损失电压呢?

楼主(2016-03-19):
用图二吧,也可以做稍微修改,让右下角的两颗mos拿掉,将P2和P3的讯号分别连到P0和P1的路径上。这样就可以用 ...
引用 网友C:

    什么意思。。。

网友(2016-10-12):
同好的额

网友(2022-01-25):
我也遇到了这个。数字电路,用的第一种

网友(2022-05-25):
蟹蟹楼煮

网友(2023-01-28):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为什么传输门可以不用加buffer?我理解的传输门驱动能力和单一MOS管没有什么区别,负载较小的时候同样会有大电流和大的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