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5-12-15):
电压模么,就是反馈,使输入等于输出。那电流模呢?这种又有电压反馈,又有电流反馈,它是怎么做到使得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的,按理还是用电压反馈啊?那还有一个电流反馈做甚?这种双反馈还能做到什么?

网友:
在输入电压变化时,电流模可以比电压模提前做出反应,响应速度更快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电流信号与comp比较,然后决定开关,是不是说明电流到了某个值就关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comp来自于反馈信号vfb和vref的比较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电流限制了什么呢?照理,输出稳定电压时,理想情况下输出电流可以无穷大,现在限制了电流有什么意义?限到多少为好?都不知道COMP电压多少,于是限到多少电流也不知道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首先,你输出要接负载的对吧。理想情况下输出电流无穷大这个没多大意义。
   其次,之所以添加电流环反馈,是为了诸如输入电压变化可以做出迅速响应的。如果单纯一个电压模的话,输入vg变化,要等到输出电压响应之后才会进行反馈箝位,这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添加了电流模之后,vg变化,电感立即会有所反应,然后将反应传输到反馈环路中。

  建议还是把电路先弄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