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r流程中有没有类似cts的到寄存器数据端做平的方法?

楼主(2015-12-15):
如题,请问encounter中有没有相应的命令和实现流程?难道只能导到virtuoso中靠手动连线保证?

网友:
set_data_skew吧,  edi里面不知道怎么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_data_skew? 好像没有这个command啊

网友:
sorry, set_data_check , icc里面

网友:
EDI14起也支持用GigaOpt收set_data_check,但同时设Setup和Hold的话,修Hold时不会有任何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