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加反偏二极管,是不是尽量要放在gate端附近?为什么?是怎样形成电路泄放回路的

楼主(2015-12-15):
为防止天线效应,加反偏二极管,是不是尽量要放在gate端附近?为什么?是怎样形成电路泄放回路的?求大神详解!

网友:
我百度了一下关键词“天线效应 二极管”,果然前五篇就开始吵起来了。不过基本理论还是可以参考的,不钻牛角尖儿的话基本能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