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Channsim不能用

楼主(2015-12-15):
channelsim 不能仿真,各位大侠有碰到过吗?怎么解决呢?

Simulation Messages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circuit set up `ChannelSimTransient'.
    An attempt to use the Channelsim feature was made, and a valid
    Channelsim license is not available.  This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use with Channel simulations.
        FlexLM error message:
        Channel Simulator Element

        You do not have a license to run this feature.

        Below is a list of products that contain this feature:

        W2250BT ADS Inclusive
        W2250BP ADS Inclusive

网友(2016-06-16):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add the following lines to your license file.
change 112233445566 with your hostid.

FEATURE sim_channel agileesofd 2015.1 31-dec-2050 88 VENDOR_STRING="112233445566 : GBZBNJV GRFDGPJ WELDCYP BHAUBBO WUIDLJV HYMDIBJ TYMYMXU RJ" HOSTID=112233445566 ISSUER="Pizote Azure" SIGN="0248 375D C285 29F0 9898 859B 8717 0DD0 BBF4 FBAC 9A00 8290 6835 E3B2 B38C 49B3 E72C 30FC 398E D7FD 4B01"

FEATURE e_sim_trans_conv_pk8 agileesofd 2015.1 31-dec-2050 88 VENDOR_STRING="112233445566 : ELPDJAN GYHN1AO CTFGPHE ULXJOAM GOCRZDW SMSNWVZ UMJQ1LP VSONSDD HSOIWZO FDDJ" HOSTID=112233445566 ISSUER="Pizote Azure" SIGN="02FF 55AB D956 79F8 963E 58A1 EA5E 409B 0087 8A9D B802 9F49 A65B 1E88 7A15 8117 CE59 EEBE 8A48 7942 DC0E"

FEATURE b_ads_inclusive agileesofd 2015.1 31-dec-2050 88 VENDOR_STRING="112233445566 : UQHKXFP AQCOTQN LFDDJFR IPUCZLM DJYBBHM WYYNBHH EKYANVH HUJJOLS EFRDA" HOSTID=112233445566 ISSUER="Pizote Azure" SIGN="0011 2828 F273 2374 848F 646A 40C4 DFDD FE4E 7674 7E02 43B6 4B66 29AA AAC0 1C9C 84D6 AEDE 65A0 5989 371A"

网友:
谢谢mamdali, 不过还是不管用

Error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circuit set up `ChannelSimTransient'.
    An attempt to use the Channelsim feature was made, and a valid
    Channelsim license is not available.  This software is not licensed for
    use with Channel simulations.
        FlexLM error message:
        Channel Simulator Element

        You do not have a license to run this feature.

        Below is a list of products that contain this feature:

        W2250BT ADS Inclusive
        W2250BP ADS Inclusive
        W2030UT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time-based  license
....

网友: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求助

网友:
@mamdali  谢谢分享,加入这个之后就可以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
W2250BT ADS Inclusive

W2250BP ADS Inclusive

W2030UT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time-based  license

E8900ECS Emergency Codeword System (ECS) ADS RFDE EMDS GG AMDS

E8900PE ADS Premier Student License

W2130UT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with EMPro

W2130UE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with EMPro Student License

W2030UE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time-based Student License

E8900PN ADS Premier Network University

E8900P ADS Premier University

W2200F ADS All Inclusive

W2130UX UNIVERSITY DONATION (EESOF INCLUSIVE)

W2030UX EESOF EDA MULTI-PRODUCT DONATION BUNDLE

E8900PX UNIVERSITY DONATION(ADS/PREMIER)

E8900PP ADS Premier University Donation

W2030UU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time-based  license

W2130UU EEsof University Bundle with EMPro

E8900U ADS Standard University

E8900UN ADS Standard Network University

E8900UE ADS Standard Student License

E8900UX UNIVERSITY DONATION (ADS)

E8900UP ADS University Donation

W2320EP ADS Advanced Layout

W2320ET ADS Advanced Layout

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2016-07-27):
@mamdali  谢谢分享,加入这个之后就可以用了,非常感谢..这个问题在2016版也遇到了。。不知这段文字还有效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设置后能够使用的啊?我的还是不行,求指教...

网友:
按照三楼大神的弄了后可以了,就是要注销一次,或者重启也可以

网友(2016-09-14):
如果添加了还是不行,可以试试在启动ADS的时候
Advanced Design System Product Selection 里选择ADS Inclusive这项
在窗口右下角,有个 Show Details>>
点开可以应该可以看到授权的特性里包含一个ChANNEL Simulator Element
点确定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6-11-08):
谢谢大神!可以用了。文档更新后保存一次,然后再在ADS->ADS TOOLS->ADS license manager中再添加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2016-12-23):
回复 楼主:

   感谢你的分享... 非常感谢

网友(2017-03-20):
666,在license里面添加以后重新设立一下执照 ,会出现ADS inclusive,这里面啥都有了,可以可以,2016亲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