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防止天线效应,加上反偏二极管,是怎么形成电路泄放回路的?

楼主(2015-12-15):
为防止天线效应,加上反偏二极管,是怎么形成电路泄放回路的?它可以泄放收集的游离电荷,在MOS管工作时是不是也会泄放电流影响电路的性能吗?

网友(2017-03-14):
1.避免天线效应,一般保护的是MOS管的gate端,gate端输入阻抗很高,可以认为是零电流的;
2.gate端接的是反偏diode,只有在积累电荷足够高的时候才会形成一个瞬间放电的通路,因此不会对核心电路正常工作产生影响

网友:
反偏二极管会在脉冲击穿所连的gate之前放电形成通路,保护gate,在放电结束后,回复正常,而正常工作时。或者说电压小于等于电源工作电压时,二极管不导通

网友:
简单地说,这儿放电就是利用二极管的反相击穿原理,正常工作时达不到反相击穿的高压,因此不会泄放电流。但是信号线上等效于挂了一个电容,高频高速电路请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