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pf电源port定义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15):
各位好,有一个项目用upf走low power flow,其中三个电源均来源于u_ldo的输出(如下图所示),请教各位,由于电源pin均来自于整个design中的ldo模块,而不是design的port?
这种情况下,upf中我该如何定义电源的port(create_supply_port地冠以到哪里)?

网友:
这个port 本身也是虚拟的,不过要最后拉到top level的,你的3个power 肯定也是需要拉到top上的

你就当是top的port好了, 继续写吧
create_power_domain    TOP -include_scope
create_power_domain   PD1_inst1 -element  inst1
create_power_domain   PD1_inst2 -element  inst2
create_power_domain   PD1_inst3 -element  inst3

create_suppoly_port  VDD1
create_suppoly_port  VDD2
create_suppoly_port  VDD3
create_suppoly_port  VDD_TOP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之前一直理解这个本身没有port,该怎么定义。现在终于搞明白了,
电源port本身就是个全局port,只要保证LDO的输出与定义的port连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我向续问一个问题?
      设计中我已经把所有的pg_pin的连接关系在rtl 上已经连接好了(port也连接好了),dc的时候可以不需create_supply_port去定义这个power port了,dc中命令add_port_state也能够识别这个power port。但是在formality的时候,add_port_state却不识别,这个有解释吗?而一旦我加上create_supply_port的定义,formality会报这个port已经存在了。

      同时关于上述ldo内部产生的电源,我们可以在ldo 的lib 中定义internal_power的pg_type类型,也可以不再定义这个power 的port。

网友A:
通常rtl不用写电源连接关系,全部电源关系用 upf 来描述比较好,

power port肯定是在后端derive到top level的,就像普通设计一样,VDD/VSS就是个虚拟概念,后端知道它的产生,但是前端不需要知道它的存在

网友(2018-05-09):
回复 网友B:

前辈您好!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是如何把LDO输出和port连接起来的?是connect_supply_net吗?能否举个例子。

另外,刚上电的时候,LDO输出为x,仿真会报一堆Reset wiggled in SHUTDOWN_MODE,还有Isolation Enable signal changed to invalid value=X. 这个怎么处理?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能一起讨论讨论吗?

网友:
特别想问如何给ldo的输出供电??因为我做的是rtl级的验证。

网友(2019-03-07):
很好的资料

网友(2019-06-10):
引用 网友A:
通常rtl不用写电源连接关系,全部电源关系用 upf 来描述比较好,

power port肯定是在后端derive到top lev ...

有道理!请问io PAD在upf flow里怎么处理?

网友(2022-11-27):
您好,我目前遇到一个需求和您这个很相似。能烦请您解答一下您如何把LDO输出inst的电源地连接起来吗?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好,请问这里提到的定义这个internal_power指的是在ldo输出的pg_pin把primary_power改成internal_power就行了吗?最近做power aware仿真也遇到类似的内部电源的问题,虚心向您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