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笔试题:寄存器与锁存器的区别

楼主(2015-12-15):
今天面试前有个笔试题:寄存器与锁存器的区别

锁存器是用于存储数据来进行交换,使数据稳定下来保持一段时间不变化,直到新的数据将其替换。

寄存器与锁存器都是用来暂存数据的器件,在本质上没有区别,

寄存器的输出端平时不随输入端的变化而变化,只有在时钟有效时才将输入端的数据送输出端(打入寄存器),

而锁存器的输出端平时总随输入端变化而变化,只有当锁存器信号到达时,才将输出端的状态锁存起来,使其不再随输入端的变化而变化。

希望对大家有用。。

网友:
其实没有说到本质: 寄存器是在触发的边缘更新(时刻)   而锁存器是在电平满足时更新(时间段)

网友(2018-04-11):
锁存器分为高电平锁存和低电平锁存,在透明期的时候导入数据,在保持期的时候锁存数据,透明期输出随输入变化而变化,保持期输出不随输入变化而变化;寄存器只有在时钟边沿到来的时候写入数据,其他时间寄存器保持的值不变。

网友:
触发器边沿触发,锁存器电平触发。3楼正解。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平时用到的寄存器多一些

网友:
锁存器英文是latch, 寄存器英文是register, 触发器叫flip-flop.
latch是电平触发,CMOS电路一般用D-latch.
Flip-flop是时钟边沿触发,CMOS电路一般用D Flip-flop.
Register一般在电路中用DFF实现,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把register又称为Flip-flop
现在同步电路设计很少用latch,因为静态时序分析对latch的支持比较差,很难进行分析。

网友(2018-11-07):
好久没看过,想想还真是忘了不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