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多电源问题

楼主(2015-12-15):
问一下,在同一个电路里面不同模块能够用不同电压源(1.8v和3.3v)供电吗?例如我们用的ADC模块是1.8V的,我们其他模块想用3.3v来实现,这样可以吗?这样会出现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求大神指点!

网友:
顶一下,求答案

网友:
肯定可以,要不电源管理怎么实现,很多电路内部LDO就是给低电位逻辑电路供电,高电位给模拟部分供电的,高低电压MOS管需遵循不同的版图规则,主要还是版图这块吧

网友:
首先,肯定可以。
其次会遇到的问题:1. 不同电源域接口处如何设计:耐压问题,电平转换问题,esd问题,地电位如何处理问题,当有的电源域掉电该如何处理问题2. 系统级:多电源上电顺序问题。暂时就想到这几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