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检查报MinArea的错误

楼主(2015-12-15):
在Calibre中做DRC检查报了10000多个MinArea的问题,但是我用ICC检查DRC的时候报告DRC Violation=0,求大神指点我该如何解决?另外,LVS报告说我的layout中没有FILLER,而网表中有FILLER,但是在cadence的版图里能看到FILLER,请指点迷津

网友:
看是哪里了,filler 加了么,

fillercap需要添加在source里面,否则lvs过不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现在lvs的问题解决了,现在DRC出现了另一个问题,由于我们流片用的是smic018 mmt6l的工艺,但是我做pr的时候用的是smic018 6l的库,现在calibre做drc检查的时候报错说M6的线宽和间距小于1.5,我现在想在icc中单独修改一下M6的线宽和间距规则,然后做eco route,请问我用define_routing_rule后,该如何让这个规则生效?

网友:
很麻烦, 最好修改tf里面, 啥都ndr 还不如直接改tf里面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