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

楼主(2015-12-15):
我不会弄那啥样,所以只能以QQ截图的形式来,上面那个电容怎么连呢,新手别见怪。 其中顶层为PLOY3,底层为 ...

我不会弄那啥样,所以只能以QQ截图的形式来,上面那个电容怎么连呢,新手别见怪。 其中顶层为PLOY3,底层为 ...
我不会弄那啥样,所以只能以QQ截图的形式来,上面那个电容怎么连呢,新手别见怪。
其中顶层为PLOY3,底层为Ploy2,连了老是说missing instance

我不会弄那啥样,所以只能以QQ截图的形式来,上面那个电容怎么连呢,新手别见怪。 其中顶层为PLOY3,底层为 ...

我不会弄那啥样,所以只能以QQ截图的形式来,上面那个电容怎么连呢,新手别见怪。 其中顶层为PLOY3,底层为 ...

网友:
我没见过有三层poly的工艺,会觉得很奇怪。
估计丢失电容器件标识层的可能想比较大,也有可能command file中器件定义存在问题。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网友:
同样三层Poly的pip电容没有见过,你可以试试在你的DesignRule中找找有没有这个电容的截面图

网友(2016-02-23):
没见过三层poly的

网友:
PP电容没见过呢,一般开始新工艺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二楼说的很对,一般是两种原因: 1 识别层 (自己画的,识别层没加或者不对)
                                 2.如果从库里直接调用, 那就看看LVS rule 定义。 先看看是版图没认出来,还是电路没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