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三端电感与差分两端电感区别

楼主(2015-12-15):
① 差分三端电感 diff_ind_3t_rf 的中间端可否悬空不接?要接的话应该接什么电平?

   ② 差分三端电感 diff_ind_3t_rf 和差分二段电感 diff_ind_rf 所有的参数设置成一样的话是否电感特性都相同?
      三端电感可否代替二端电感使用?

  谢谢!

网友:
1.电感抽头那端接什么可以根据应用场合,也可以不接
2.电感值是不是一样要看具体layout了,你只需要接两端的话可以代替两端的,但抽头那里会有些寄生电容,看你在不在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