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ahdlLib里的opamp或analoglib里的vcvs做误差放大器EA?

楼主(2015-12-15):
如何用ahdlLib里的opamp或analoglib里的vcvs做误差放大器EA?

网友:
首先,你要学会读懂VerilogA,然后改一改就可以啦~

网友A:
vcvs设置一个gain不就是一个理想的放大器了吗? 比如
eop out 0 ip im 1e6

网友(2020-08-05):
楼主,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谢谢

网友(2020-12-21):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2021-03-11):
引用 网友A:
vcvs设置一个gain不就是一个理想的放大器了吗? 比如
eop out 0 ip im 1e6

前辈,请教一个问题,VCVS的用法没太看懂,我想利用如图二所示的设置来反应电流的情况,但是没有懂它的原理,egain=1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请教一个问题,VCVS的用法没太看懂,我想利用如图二所示的设置来反应电流的情况,但是没有懂它的原 ...

"反应电流" 是什么意思? 输入控制信号是电流?

网友:
就是利用VCVS搭建一个起电流探测的作用,让vcvs的outde 数值就等于探测点的电流值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A:
vcvs设置一个gain不就是一个理想的放大器了吗? 比如
eop out 0 ip im 1e6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