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在ICC中做clock tree的时候怎么减少 skew?

楼主(2015-12-15):
如题,谢谢。已经把target skew 设成0 了。16nm工艺。但是报timing的时候skew 还是有接近300ps。  相差大的点是memory的cp pin。还有,怎么报skew 比较准确一些。

网友:
target skew只是目标,不可能做到的。
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

网友:
Clocks against Variation.pdf (969.47 KB , 下载次数: 123 )

网友:
不影响timing 的skew其实是无所谓的,  无在乎下面几种方法:

1)多几轮optimize_clock_tree
2) 先做subtree,然后往上做
3)一开始很严格的约束,skew=0, trans 很小,再试试
4)ccopt, 不管skew了,只要timing ok就行
5)clock ndr ,用高层金属走线,宽线

楼主:
我想问一下ICC中用哪个命令看SKEW比较好。

网友:
report_clock_tree -summary
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skew 都行,反正就那么回事

网友:
多谢版主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