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最快时钟大概能达到多少呢?

楼主(2015-12-15):
请问65nm一个简单的电路后端设计的最快时钟大概能达到多少呢?数模混合小白,请大神指导!!!

网友:
大致估算一下吧,看一个门延时是多少,然后一个周期算10个门延时,不就可以了吗?
65nm估计门延时在30ps,10个门延时,300ps,最高应该可以到3GHz。

网友:
这个看design了,比较小的,时钟简单,没有太多分频logic的tree ,自然可以做的freq高一些
一般几十W的reg的话做到500M以上算是不错了

网友:
通常几百Mhz吧, 这种问题很难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