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中约束standard cell的orientation

楼主(2015-12-15):
各位好,小弟有个placement的问题求教,我想限制某些standard cell的orientation为“N”方向。这些cell的milkyway是我通过lef在Milkyway工具中转换得到的。
在Milkyway工具中我已使用了如下命令:dbSetStdCellOrient "my_ref_lib" ".*" "R0"
Marking cell cell1.CEL
Marking cell cell1.FRAM
Marking cell cell2.CEL
Marking cell cell2.FRAM

同时在ICC中也加入了如下命令:
icc_shell> set_app_var mw_use_allowable_orientation true

的确,这样做,std cell的allow orientation只为“N”。但place_opt后,有的cell的orentation变成“FN”(注,是orientation,allow orientation仍为“N”)。

请教大家该如何设置,才能确保place_opt之后,stdcell的orientation也限定为“N”不变。

网友:
lef里面改下  mirror  XY   这种改成 没有任何mirror 关键字,即在lef里面就宣告他只能N,没有任何翻转的可能性,通常std是4个翻转可能性,

然后再重新rebuild mw

这个需求很有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icfbicfb版主的回复。我试过了,无效。个人感觉问题出在ICC上,依然谢谢版主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