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 615看直流工作的时候怎么不显示阈值电压和Vdsat???

楼主(2015-12-16):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坐等大神回复

楼主:
看直流工作点,少打了一个点字

网友:
勾选保存直流工作点了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IC5141在CDF 下面改器件的SPECTRE仿真属性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勾选了,可以显示各个节点的电压和电流,就是没有阈值电压和Vdsat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回复让我想起来,你是问在schematic里仿真后没有显示出直流工作点那两个参数,还是在ADE里DC仿真后无法print直流工作点那两个参数?

网友(2021-08-0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IC5141在CDF 下面改器件的SPECTRE仿真属性就可以了

请问下大神spectre仿真属性怎么改?

网友:
楼主怎么改显示Vdsat?告诉小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