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的电阻除了电流和面积还有什么限制?

楼主(2015-12-16):
一个LDO(OUT电压已确定),R1、R2除了电流和面积还有什么其他限制啊?

网友:
似乎也没其它太多的限制吧,需要考虑的方面倒是还有,比如匹配、反馈系数、补偿(如果有用到)、空载稳定性(空载时可能成为负载电阻的主要组成部分)。还有补充的么

网友:
Monte Carlo 的考虑,还有样的设计其实他是有漏电流的。从vin经过R1到R2再到地。所以如若能用单位反馈最好用单位反馈。

网友:
环路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