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保护

楼主(2015-12-16):
地与地之间加Back-to-Back二极管防止ESD的发生,那Power和地之间要加什么来作为保护,还有为什么都不提到各个IO口的ESD保护呢?

网友:
Back-to-back 的二极管是提供不同power domain 之间ESD 电流通道的。
至于Power 与ground 之间的一般称作power clamping. 是整个芯片ESD 中最重要的电路。一般是一个gate-ground 的NMOS. 功能除了当作power 对ground 间的ESD 保护外,同时也提供各个IO 在静电突波来时,除了IO自身的ESD保护电路外,另外的静电放电途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back-to-back二极管既可以用于电源之间,又可以用于地之间,然后IO口的ESD保护的话,也是需要单独设计的,和VDD到GND的还是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还想请教一下为什么都不用SCR呢?

网友:
作Power/Ground之间的保护一般用GGNMOS和power Clamp这两种结构.楼主可以多看看ESD整体架构方面的文献.

网友:
回复 网友B:

SCR 的器件参数在生产时很难控制在应用的范围内。特别是在CMOS的工艺上。因为,CMOS的工艺用的wafer 是(100) 的晶圆,很不利于SCR器件的参数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近也是刚接触,有一个地方不是很明白,在powerclamp结构中,有一个动态RC的ESD防护电路,这个电路对于正脉冲的ESD很好理解,可是我想问的是,ESD脉冲的话,应该是有正有负的,为什么在电路设计中不考虑负脉冲的影响呢?还是说负脉冲出现的概率比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想再咨询一下,为什么ESD的电压中,一般都是提的应该对于多大的正电压有效,为什么对于负电压没有一个限制要求呢?

网友(2020-03-28):
power和gnd之间一般用clamp,做ESD网络时候,一般是supply通过clamp泄放到gnd,不同gnd之间用back to back 二极管形成路径;信号pin一般使用信号IO,一个正diode到supply,一个负diode从gnd到信号。这样保证任意两个PIN之间都有ESD泄放路径。
power--->gnd  clamp
power--->另一个domain的gnd   clamp+B2B diodle
signal--->POWER  :信号IO中的正diode
.....

ESD设计的思想在于要任意两个pin之间都有泄放路径,无论正压/负压。而且要比内部电路的路径短
这样发生ESD时候才能让ESD电流通过ESD网络泄放。有效保护内部电路不受ESD电流损坏。

网友(2023-03-06):
负向应该直接diode正向导通泄放了。